楼主(2014-01-06):
给位大侠,你们在维修机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公司用的台达PLC(DVP10SX11T)直流24V,最近出现了一个问题,指示通电后,指示灯只有POWER,亮,其它的指示灯亮,PLC的开关在RUN的位置。下面的数码管也不显示,我以为输出或输入信号有问题,把所有的信号线和输出线都拔掉,还是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是指示灯POWER亮,RUN会亮,下面的数码管也会显示00,PLC的开关在RUN的位置。并且时好时坏,有事几天不会出现,有时一天出现好几次。我肯定的讲,跟信号和输出没有任何关系。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了。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一下。

网友A:
台达不稳定!

网友B:
开关电源24--+5V有问题。

网友C:
那估计是电源部分有问题了
或者你供电的24v电源不好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程序问题,设备是哪年的

网友E:
PLC问题吧?

网友F:
似乎电源有问题。

网友G:
我在设计的时候也考虑过,有人说普通开关电源DC24V有瞬时无输出的现象,对PLC的正常运行有干扰,请专用人士发表一下看法。
如果是电源的问题,建议使用PLC专用电源。
我司在使用SA2 PLC我使用台达的专用电源。
不断向前

网友H(2014-02-20):
台达是垃圾

网友I:
在三菱和妪姆龙上也同样遇到这类问题,我们经常出现,跟品牌无关,生产环境造成。

网友I:
不知楼主的plc用在什么行业什么设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