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近来做了个商场用电安装工程,照明用电是日光灯,3*20W的灯盘(3*18W),每个回路有4个灯盘,有的5个灯盘,电感式镇流器(带起辉器的那种),测得5个灯盘电流是6.2安,4个灯盘有5.1安,单独测一个灯盘也有0.9安,一个灯盘三支20W灯,加起来才60W,每个镇流器再加10W,共加起来每个灯盘才90W,怎么会有这么大电流?电流表是准确的。

网友A:
功率因数很低

网友B:
功率因数会那么低?你买的灯盘是啥质量的啊!不会是整流器耗电不对吧!

网友C:
测的是实际电流有效值

网友D:
高频开关的电流测不准吧,就象你拿钳表去测变频器输出电流.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电感式镇流器的功率因数只有0.5。根据P=cos¢IU

网友F:
高频开关的电流测不准
wananjushi

网友E:
纯电阻负载交流电,电压与电流是同相的,就是电压最高时电流最大。
电感式镇流器的日光灯的功率因数,实际是电压与电流有相位差。
见图。图A是电感式镇流器的日光灯线路,图B是电压V0与电流I0间有相位差φ,COSφ就是功率因数了。
算功率因数的定义式:COSφ(功率因数) = VB*IL(有效功率)/V0*I0(视在功率)
因为镇流器与灯管串联,所以镇流器电流IL也就是灯管电流;那么日光灯有效功率为灯管电压VB乘电流IL。

网友G:
都是高手啊,长知识了

楼主:
没看明白,我是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