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我今天读了一个台达DVP28SV 的程序,想更改下,
可是改完后编译的时候提示:该指令不支持“MUL D501 K2 F1”.
程序该不了,想把原来程序再传给PLC也传不了。
可是奇怪的是,提示的这条指令不是我改的,是原来PLC里面的。
以前是怎么传进去的呢??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软件问题,版本不对

网友B:
不可能是版本问题,如果是的话,根本就读不了的,应该是开发者设置不可更改

网友C:
持续关注中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下载更高版本的软件试试

网友E:
更新  软件看看

网友F:
有的PLC是有点漏洞的,就像FX2N里不支持DRVI,DRVA一样,但是再打另一个GX工程为FX3U的在里面写好粘贴过是可以的哦,你试试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的PLC是有点漏洞的,就像FX2N里不支持DRVI,DRVA一样,但是再打另一个GX工程为FX3U的在里面写好粘贴过是可以的哦,你试试吧。

其实这个不能算作漏洞,FX2N只是不支持这些指令了,因为相对的功能应用都转到1PG里了,只是外置了。像西门子也都是靠定位模块做定位,你看S7-200定位指令基本上没有的。

网友H:
2.35版本的肯定是写不上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I:
如果你现在的设备能用,劝你就不要折腾了,如果设备一出现问题了,你可以先下载一段自己编的空程序看看,如果能下载的下去,然后再将你现在的程序下载下去。或者你给台达的客服去电话咨询 电话:021-58639595

网友J:
你在软件里看下你目前编辑的PLC型号,应该是PLC型号不对。台达软件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