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6):
最近接了一个工程,需要PLC和电脑通讯,PLC加了一个以太网模块。我想问下:除了电脑上装上以太网软件,我PLC是不是还要写一段类似通讯协议的程序呀?
本人初次接触,如果理解有误,希望大家能给我引导下! 更希望热心的朋友上传一点程序样例,给予参考!谢谢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一般无需编写通讯程序,只要选择使用以太网通讯即可。

网友B:
引用楼主小小一电工于2014-01-06 16:57发表的 终于初步接触以太网,求指教! :
最近接了一个工程,需要PLC和电脑通讯,PLC加了一个以太网模块。我想问下:除了电脑上装上以太网软件,我PLC是不是还要写一段类似通讯协议的程序呀?
本人初次接触,如果理解有误,希望大家能给我引导下! 更希望热心的朋友上传一点程序样例,给予参考!谢谢了

PLC : 需要設定通訊協定等參數
PC : 依軟體不同 需要設定或写一段类似通讯协议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