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视觉检示系统可以准确到5s以内的设备那

楼主(2014-01-06):
有没有什么视觉检示系统可以准确到5s以内的设备那,公司检测铜管外径需要,长度80MM--1000mm的,朋友们帮忙出出注意。谢谢了

网友A:
这么高的精度,用视觉做不了,你要考虑用高精度的激光测距仪,但是价格非常高。你们可能接受不了。
如果你们的产生比较单一的话,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测量。测量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B:
5s是什么?5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s是什么?5秒???
你问得好可爱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问得好可爱哦。
请楼上科普一下,5S是什么意思?没接触过视觉系统

网友E:
5s应该是5丝吧,0.05mm吧?

楼主:
就是5丝以内,产品规格比较多,另外加成套包装设备,主要还要检测铜管外表面,如果大家有好的方法的话,可以来公司看一下,价钱好说

网友C:
6,7楼正解

网友A:
给一个地址和联系方式?我们可以试试。

网友F:
找鬼子的KEYENCE,任何视觉检测对它来说都是小意思,只要你出的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