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干扰问题

楼主(2014-01-07):
现场控制器旁安装了一个ABB变频器,当ABB变频器一启动就造成,模拟量4-20mA衰减,怎么能解决啊~请大神知道

网友A:
你可以试着在变频器上并接电容试下, 就是公共端与电流端加, 不知道你那边成不!
O(∩_∩)O~

网友B:
在控制器的工作电源上加个1:1的隔离变压器,输入输出加个隔离栅,传输线路用双绞屏蔽线,屏蔽线单端接地,采用了这样的防护措施后能消除干扰。QQ:360684677

网友C:
看看变频器的接地是否可靠,电源输入输出都有接地,箱体接地。我以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变频器没有接地,只要一起动变频器,液位就变成0,干扰很厉害,后来又改变控制电源的来源,加隔离栅都没有解决,最好把变频器全部接地,柜体接地、线槽接地,干扰才减少,但是一启动变频器液位还是有变化,只是干扰小了些。

网友D:
改变一下变频器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