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能不能下载PLC程序?用什么线?哪有卖的?

楼主(2014-01-07):
我想用RS485端口下载程序到PLC里,请教各位有3个问题:1 能不能? 2 用RS485下载程序,用什么通信电缆与电脑的usb 或9针串口连接? 3 哪里有这种电缆卖?

网友A:
可以 但是太麻煩
1.PC端要有485卡 PLC端要有485模組
2.一般線材都可以 最好用隔離雙絞線
下载积分:+1(sunshj) 真诚感谢!

网友B:
淘宝上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