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7):
请教各位前辈,两个24V的三线制接近传感器串联来给一个24V的继电器做通路,传感器两端是否要接续流二极管?如要接我要选什么型号的?

网友A:
最好不要串和并,要不就中继转接
我以前试过并,寿命很短,什么原因就不知道,后来分开了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串和并,要不就中继转接
我以前试过并,寿命很短,什么原因就不知道,后来分开了

谢谢你

网友B:
可以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串吧,

那请教一下是否要接续流二极管,接多大的?

网友C:
如果你想把传感器串联连接,就需要选择继电器输出型,这样触点串联就好了。

网友D:
如果是24V的,则无任何问题的,第一个接近开关的输出接到第二个开关的电源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E:
输出给中继再在中继串并吧。

网友F:
感觉串联也是可行的,不过你可能需要24V+24V的两级电源,若供电出错你的接近开关将不保,一般不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