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SY发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4-01-07):
程序中的y0 怎么没输出啊。

网友A:
电脑上看?还是PLC上?电脑上是不能摸拟的。

楼主:
在PLC上的。线都接好的。用来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
就是没反应,是怎么回事啊,步进电机没问题,接线也没问题,PLC是FX1S

网友B:
上晶体管输出的PLC才行
下载积分:+1(liuqfly) 热心助人!

网友C:
如截图 你程序上Y0为运动方向 但是输出脉冲的对象呢? 程序上只是对K6000进行脉冲输出 再检查下是否这样
下载积分:+1(liuqfly) 热心助人!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是晶体管输出的,FX1S-30MT的。

楼主:
我直接LD X0 SET Y0,Y0有输出。但是用PLSY驱动Y0就不行了。

网友C:
PLSY 的输出对象 一个是脉冲 一个是方向 这个指令才有效 你将你驱动器一个方向的 跟接受脉冲的线 一个接Y0口 一个接Y1口 再用这指令试试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我Y0是接步进驱动器的PUL-,puL+接5V电源+,COM0接5V电源-.
这样应该没错吧。应该是给Y0输出频率为20,脉冲总数为6000的程序吧。

网友B:
k6000改成k0再试下

楼主:
我方向口DIR没接。

楼主:
k6000 改k0 也不行呢,是不是一定也要接方向DIR啊?

网友C:
PLSY这个指令 是一定要方向的 他的对象是如截图 PLSY不能对Kn等经行编辑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C:
如果又要走脉冲数以及频率 建议用相对位置指令 PLC输出 频率是固定的 需要更改输出频率 可以增加1PG经行发送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把k20改为2000,再试一下,y0应有输出闪烁的,如没有把y0换到y1。你k20为正或负就是方向。

楼主:
先谢谢g073545 和xierenjie 两位兄弟了!
我接了DIR为Y1也没用,另外我换了个输出口,Y0 改成Y1接口也不行,我要疯了。

网友D:
y0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如果是高电平把y0接+pul
下载积分:+1(liuqfly) 热心助人!

楼主:
怎么区分出Y0 是高电平还是底电平呢?另外我直接用开关控制又有输出

网友D:
Y0 接 pul+ 试下

网友C:
这个是一个步进电机的接法 自己试试看着接吧 没接好怎么试指令都是无效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E:
昏了,先别用PLSY指令了,换PLSV这条指令看看。

网友F:
不好意思,我那个账号一天只能回十次贴,又注册了个新账号。我接线应该没有错的,我是直接用得5V电源,没接电阻。
5V+接Y0接COM0接PU+,PU-接5V-也试过了没有用。
我把y0接PU,Y1接DIR,用DDRVA命令Y0不输出,Y1输出了。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驱动器有问题呢?驱动器有问题会出现主要的情况吗?驱动器电源指示灯正常亮。
我初学plc好多不懂,大家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G:
是不是山寨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你干嘛不用Y1点控制看看是不是可以发出!
  • 下载积分:+1(liuqfly) 热心助人!

网友F:
    什么山寨的的?PLC吗?怎么区分啊,我在网上买的。不知道是不是山寨的,山寨的有主要的情况吗?

网友F:
    用Y1点输出不行啊,是不是跟硬件有关系啊,晕死。跟驱动器有没有关系或者PLC有没有关系。

网友H:
    PLC是假的、假的做脉冲、高速计数器都有影响。
  • 下载积分:+1(liuqfly) 热心助人!

楼主:
    打电话给卖PLC的,的确是PLC的问题,说不支持脉冲输出,晕死。是买到山寨的了。现在加点钱换个可以支持脉冲输出的。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了!!

网友I:
    楼主有没有接激磁信号啊!

楼主:
    嗯,我就是按照这个图接线的。现在证实了是PLC的问题了,谢谢了。另外我以前买了个二手电机,型号是东方A5109-9412K,3A,1.5欧的,六根线。现在不通电也转不动,是不是坏了,里面卡死了。因为二手的,所以不保修啊,自己打开能休吗?

网友J:
    频率太高吧
    wananjushi

网友K:
引用 网友C:
    PLSY 的输出对象 一个是脉冲  一个是方向 这个指令才有效  你将你驱动器一个方向的 跟接受脉冲的线  一个接Y0口  一个接Y1口  再用这指令试试

    PLSY 指令只有指定输出脉冲端口,不用(没有)指定方向的

网友L(2014-12-23):
引用 网友C:
    如截图  你程序上Y0为运动方向 但是输出脉冲的对象呢?  程序上只是对K6000进行脉冲输出  再检查下是否这样

    这个可以不用加方向 默认正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