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3g与GX WOrks2通讯问题

楼主(2014-01-07):
我这有两套数据线 两个电脑 两个plc 都能用 参数设置也正确 就是不能用,PLC跟电脑就是连接不上去,端口都是COM1,波特率9600.数据线用的是PLC跟设备触摸屏的通讯线,因为数据线和电脑接口都是公头我买了一对母头转接,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大家帮忙了。。。。
下载积分:+1(jin16816830) 热心助人

网友A:
触摸屏型号??
三菱触摸屏与PLC通讯一般是RS422接口,而电脑端口为RS232,不能用这条线用电脑连接PLC。
下载积分:+1(叮铛猪) 热心助人!

网友B:
电脑和PLC连接的线,不一定就是PLC和触摸屏连接的线,需要电脑和PLC连接的线才可以的。
下载积分:+1(叮铛猪) 真诚感谢!

楼主:
都是DB9的头,不行么我不知道啊。我以为能插上就行了呢。我明天看下触摸屏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