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伺服电机可否同步运行

楼主(2014-01-07):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用PLC控制两台伺服电机同步运行,能实现吗?两台电机控制一根轴哦,还有就是用控制器怎么样呢?用什么样的PLC为最好呢?

网友A:
2台伺服控制1轴?有点困难,轴负载太大?如果不同轴同步的话,可用1伺服的输出信号控制另1伺服达到同步,或在1轴上装编码器驱动另1伺服。
下载积分:+5(wang324521) 谢谢

楼主:
可是我们公司的设计就是想这么做哦,两台电机在一个轴上控制?

楼主:
这个是在网上找的:1、两台驱动器共直流母线2、位置命令给定并联,最好采用差分信号3、将两台驱动器位置环增益设置相同

网友B:
选用带有同步控制功能的PLC就可以!!记得国产有款PLC支持同步功能,楼主不妨去网上找找!!该功能是我在上海展览会上亲眼所见!!!
下载积分:+5(wang324521) 谢谢

网友C:
有一种东西可以将一路转为两路脉冲的

网友D:
有这样的驱动器的,一个驱动器两个电机
下载积分:+5(wang324521)

网友E:
想不明白为什么要两个电机控制一根轴。难道是空间有限,一个大电机装不下,只能装两个小的?

楼主:
不是?是两个之间跨度比较大所以机械设计要两个电机带哦呵?

网友F:
用台达的同步驱动器
下载积分:+5(wang324521)

网友G:
用第一台模拟输出带第二台模拟输入就可以
下载积分:+5(wang324521)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是两个之间跨度比较大所以机械设计要两个电机带哦呵?

哦!明白了。轴很长,所以要在轴的两头分别用电机带。看来要同步两个电机必须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 下载积分:+2(wang324521)

网友E:
    用plc分别向两个伺服发送相同的脉冲。转向脉冲一正一负,实现两电机同步。这样行不行?哪位高人给个答案!

楼主:
    可以试试哦,不知道哦我给好多PLC厂商打过电话,他们有说可以有说不可以的

网友A: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PLC输出信号同步的的事情,主要是伺服同步的问题,精度再高的PLC加上传送过程中脉冲丢失干拢等,都会有误差,这就会可能造成两伺服一前一后的情况,伺服可能报警,我建议你咨询一下台达,因为台达自己的PLC和伺服都比较好,同一厂家好解决。如在广东我可给你广东区的电话。
  • 下载积分:+4(wang324521) 台达的我问了他们必须要 ..
  • 深圳雷姆承接供水节能、空压机、中央空调节能改造和自动化控制方案,代理台达、西门子、三菱等PLC、变频器等。有兴趣的同行可加382031971或电13714515981,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H:
    这个控制要求很高的,还有一种就力矩的控制方式,应该可以的。
  • 下载积分:+2(wang324521)

楼主:
    这个还真不太好解决哦,我想用专门的控制器你们说怎么样?

网友I:
    可以考虑 在机械上改一下啊~!~

网友H:
    如果用控制器的话, 我建议还是一台做位置控制,另一台做力矩控制。然后用控制器做全闭环控制。效果应该比较好的。因为电流环的响应是最快的。

网友J:
    理论上是可以,但实际上99.99%是不行,0.01%行也要金钱打造,使用寿命也不会长。

网友H:
    这套方案有很多的应用(有几十台的设备这样应用。),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K:
    用一个松下A5系列驱动器控制2条直线电机做过   两个电机U V W并接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用一个松下A5系列驱动器控制2条直线电机做过   两个电机U V W并接

    太不可思议了,这样接线能行吗?你是真接过,还是你认为能这样接,伺服不是很懂,请指教

网友M:
不知道是否可以把一组脉冲分成两份发给两个驱动器一个驱动器正转接法一个驱动器反转接,驱动器和伺服马达同样参数.

网友M:
可以驱动器同样接法,在驱动器参数中设置正反转,用PLC输出两路脉冲的话,无论如何都会有时差的,但也许时差不大可能没有什么影响,毕竟传动杆比较长是有一定弹性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太不可思议了,这样接线能行吗?你是真接过,还是你认为能这样接,伺服不是很懂,请指教
这样做过。动作是做支线插补 行程大概1.5米,

网友N:
好好了解下,什么叫同步功能,就知道怎么控制了。

网友O:
期待高人解决,也好学习学习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