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7):
编程线连接smart700ie的过程。。下面的是触摸屏与电脑的连接,希望有助于以后的初学者遇到问题看看。
最下面红色是我现在碰到的问题,解决不了。。。来无锡一定请客。呵呵

现在把我瞎猫碰个死耗子的过程直播一下,顺便请大神们解释问题
触摸屏设置里改成第一个选项

传送过程必须选择Transfer状态

这是软件连接界面,ppi,9600

传送--传输界面57600,com1

电脑端口,com1,57600.这为何与连接界面的9600不对应,只与传输对应?

   明明用的USB-PPI,为何要选择RS232-ppi

下面是传输过程,瞎猫碰个死耗子,成功了

还是请大神帮忙回答那两个问题
1,为何那一个端口和两个界面的波特率不一样?
2.用的USB-PPI编程线,为何要选择RS232-ppi?

顺便送一个问题。哈哈
3,那个连接界面的  怎么知道站的地址是多少   ?难道是默认?

又来补充问几个问几个问题,台式机,一个plc200,cp243-1,普通网线,s7-200软件,实现电脑与这一个PLC的连接通讯下载程序?按照流程做了,前面百分之90都是对的,但最后换了网线来连接,就是不能通讯,下载程序?各种设置都修改了,还是不行,为嘛呢,在哪出错了哦?真的是各种设置都改了

楼主:
smart700IE与电脑连接。USB-PPI,非原装。怎么都通讯不上(无法建立连接),不知道具体都设置哪些方面,具体都设置哪些方面?具体(电脑的端口与波特率,触摸屏的设置,软件的设置。怎么设置呀)
最好能帮忙截张图看看。

网友A:
首先要让你电脑能识别你那端口 才能经行设置 端口及波特率设置 就是我的电脑右键 设备管理器里面的其他端口 触摸屏只要应用软件上设置链接端口跟电脑上设置为一样的就可以 比如电脑是COM5  软件上端口也必须选择  其他的类似
  • 下载积分:+1(tonyszh) 热心助人!
  •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瞎猫碰个死耗子,成功了,可以连接传输了,但是原理还是不太明白。怎么两个波特率,回去截图给大家看看,以后有人有这个问题的也好处理了,还是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B:
    亲,用网线下载就可以了,非原装线很难通迅上的!
  • 下载积分:+2(tonyszh) 真诚感谢!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C:
    1,为何那一个端口和两个界面的波特率不一样?

    9600的那个是触摸屏IF1B口的设置参数,这个端口是触摸屏运行时与PLC通讯的端口;
    2.用的USB-PPI编程线,为何要选择RS232-ppi?

    你这个USB-PPI不是原装线,国产线是先通过USB口虚拟出一个串口,再与通讯设备连接,所以安装了这条线的驱动之后,你的电脑硬件就会出来一个com口,并且这个端口号不是固定的,所以连线的时候要先到设备管理器中看看端口号是多少;
    3,那个连接界面的  怎么知道站的地址是多少   ?难道是默认?

    用RS232传程序不用管站地址;站地址是设置触摸屏IF1B口用的,默认是1,一般PLC默认是2,所以这个站地址只要你设置为不是2的数就行,程序传进去之后,触摸屏站地址就是你设置的这个数了。
  • 下载积分:+1(tonyszh) 版主就是强大

网友D:
    非原装USB-PPI线,实际上是USB----->232------->PPI 的线,安装驱动后,在电脑会有对应COM端口的。
    不过这个系列,用网线连接电脑,更方便。
  • 下载积分:+1(tonyszh)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RS232传程序不用管站地址;站地址是设置触摸屏IF1B口用的,默认是1,一般PLC默认是2,所以这个站地址只要你设置为不是2的数就行,程序传进去之后,触摸屏站地址就是你设置的这个数了。

    谢谢了,我还要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呀。

楼主:
    现在好像明白多了,连接界面的参数设置是连接PLC的,只与PLC的参数设置有关。
    ==传输界面的参数设置是与电脑的WINCC软件的通讯下载。需要与端口包括PG/PC的设置一致(PPI的时候)。要是选用网线的下载程序到触摸屏话,这些端口就无关了,只与IP有关,才发现网线就是简便,简单

    在工控人家园得到了好多人的帮助,学到了好多知识,真心感谢大家了,真心喜欢这里,呵呵

楼主:
    迫切想弄明白哦,大神来吧大家是不是都急着抢票呢。。。。

楼主:
    看来大神都忙着呢,也没有时间来回答我的那个红色急需的问题哦。。。。

网友E:
    又来补充问几个问几个问题,台式机,一个plc200,cp243-1,普通网线,s7-200软件,实现电脑与这一个PLC的连接通讯下载程序?按照流程做了,前面百分之90都是对的,但最后换了网线来连接,就是不能通讯,下载程序?各种设置都修改了,还是不行,为嘛呢,在哪出错了哦?
      plc200,cp243-1  这个模块是不能上传下载程序的哟!这个模块可以做OPC通讯。好好查一下他的说明吧!
    谢谢了,网上好多说可以,而且带的资料也有这个通讯,但是我还是再看看关于OPC的把
  • 下载积分:+2(tonyszh)

网友E:
BCNet-S7PPI 为满足日益增多的工厂设备信息化需求(设备网络化监控和生产管理)而设计,用于西门子S7200控制系统设备的远程以太网数据采集,采用BCNet-S7PPI可以轻松构建大规模生产管理系统。支持西门子S7以太网通讯驱动,包括Microwin编程软件、PC Access(S7200 OPC服务器)等。S7200,S7300以太网通讯处理器BCNet-S7PPI/MPI,用于西门子S7200,S7300PLC程序下载,联网通讯,远程监控。图片所示,可以直接用网线连接电脑进行上传下载程序。
仁兄好强大呀,我会好好学习的,谢了

网友C:
CP243-1编程:

谢了,我做的和这个一样,就是这样的流程,就是最后换成网线的时候通信不上,现在在做触摸屏和200通过交换机通信,也是通信不上,反正好多问题。初学者很为难呀,。。。谢谢你的回答,希望能找个师傅教教,呵呵。有空来无锡请客。呵呵

网友F:
首先用网线,得设置IP    电脑上设成192.168.0.3             触摸屏上设成192.168.0.2           同时在下载管理窗口中,计算机名或IP地址填上  触摸屏的IP地址

网友F:
要设一下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用网线,得设置IP    电脑上设成192.168.0.3             触摸屏上设成192.168.0.2           同时在下载管理窗口中,计算机名或IP地址填上  触摸屏的IP地址

谢谢了,触摸屏的网线和编程线都成功了,触摸屏与电脑的网线连接好简单方便哦。但是现在PLC与电脑和触摸屏的网线连接出问题了,这些试过了,但是还不行,现在在研究触摸屏,200,cp243-1的以太网连接,也是不行,至今没有做出来,只能慢慢研究了,谁都说不清楚呀,

网友C:
需要一根PC/PPI线缆,把设置好的CP243-1参数下载到PLC中;
然后断电重启。

经过以上步骤,CP243-1设置才会生效,才能尝试用电脑通过网线连接PLC。
真诚感谢!

楼主:
老天呀,到现在还是通信不上,PLC200,cp243-1,smaet700IE,交换机,网线,各种设置都做过改动,就是没有反应。各位大神,想知道触摸屏和200通信上,会有什么反应现象?灯的变化,还有其他什么?

网友C:
触摸屏和200通信,按照第一页的图片所示,把smart700的IF1B口和PLC的编程口连起来就行;
如果你有西门子的总线接头,那么按照A-A/B-B的方式连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那么用9针插头,按照3-3/8-8的方式接线,之后插到两个接口上就可以建立通讯。
老大呀,我现在需要的是以太网通信,没有成功呢一直到现在。。。。。。

网友C:
这里是怎么设置的?

和你这个画面是一个类型的,
700ie设置和触摸屏里的一样的IP,station就是plc或者cp243-1,是向导里面设置的,和700同一网段的IP。
PG/PC是s7online---tcp/IP。。
不过那个好像有好几个TCP/IP,但是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