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屏幕偏移处怎么办?

楼主(2014-01-07):
手头上有一个威纶6100I 的屏,现在发现屏幕以左上角为基点,向右下角偏移,正确的说就是图象全部放大了。
重新复位屏和重新进行屏幕校正无效果
。在校正状态下按屏幕X点不会移动,
更换触控板无效
。屏幕上的图显示都是有的,和正常时一样。不知道会不会是主板出了问题。请各位内行的指点一下。明天准备重新输一下程序。
龙芯

网友A:
会不会是你把窗口的尺寸设的太大了,打开属性看看选择触摸屏的尺寸。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楼主:
这个屏一直在正常用的,就是工人搞清洁时冲进了水,成了无显示,修好有显示好就变成了这样,屏幕设置应该不会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