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7):
假设在一段直线距离上我设置了11个点,其中1个原点,依次等距离设置10个点。要求当条件满足时(假设m0.1=1)步进电机从原点先到1#点,假设当m0.2=1时再返回原点,当下一次m0.1=1,步进电机从原点到2#点,当m0.2=1再返回原点。依此类推。
单个点的程序,我知道怎么编,用什么指令把它们集合在一起?或者说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设置?

网友A:
可以用间接寻址;
LD SM0.0
ENCO MW0, MB3
MOVW +2, MW10
*I MW2, MW10
MOVD &VB100, AC1
ITDMW10, AC0
+D AC0, AC1
MOVW *AC1, VW200
------------------------------
M0.3~M0.7、M2.0~M2.7不要再次使用;
M1.0~M1.7和M0.0~M0.2分别为11个点,分别对应地址是VW100、VW102……VW120,这11个地址储存11个位置数据;
VW200是电机目标地址;
这样每个点ON时它对应的地址数据就到了VW200了。

楼主:
貌似有点理解了,我再去翻翻手册,十分感谢。

楼主:
没搞明白为什么要 MW2乘以2,再送到MW10

网友A:
因为地址设定是按照16位长度预设的(-32768~+32767),所以用的是VW***,这样的话直接增1会造成地址重叠;
如果你设定的数很小,只需要255以内的,那么就不需要×2,但是储存地址要变成VB100、VB101……连续的11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