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7):
如题,就是用笔记本用GX Developer连PLC监控运行状况时有时会蓝屏关机,害的我现在写入程序之后马上就拔掉数据线了,调试很麻烦
还有就是用GX Developer写入程序时有时会卡住,然后关掉GX Developer重启之后有时会回复正常但有时会出现COM设置不对或个人计算机环境设置不对不能连接PLC。GX Developer多重启几遍都没用,然后还关不了机,一直停留在正在关机。擦,今天一天遇到4次了。
求助啊,我实在受不了了!!!!!!
为什么GX写入程序比FXGP慢这么多啊

PS:笔记本是win7 64位,PLC是FX2N-485BD

网友A:
笔记本用GX Developer连PLC监控运行状况时有时会蓝屏关机

可能是系统问题,也可能是线缆原因;
用GX Developer写入程序时有时会卡住

依然可能是系统问题,也可能是线缆原因;
PLC是FX2N-485BD

表示三菱该型号是485通讯板,它不是PLC本体的型号,也不能用来传输程序。

网友B:
系統問題居大win7的更新必須做 你那問題可能是系統中毒或補丁不全所以系統卡在一個軟體上

楼主:
多谢了,我准备先换个GX works试试先

网友C:
前几天和你碰到一样的情况。换了GXWORK2后还是一样的。
我的系统也是·WIN7 64位的。PLC是FX2N的。
故障情况也是,有时蓝屏,重启后可以传程序,但一会儿就又会死机,还没办法关机。
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重装了WIN7 32位的系统。
现在还是那条USB转串口线,再无死机情况发生。
建议楼主,果断换32位的系统。不行再换USB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