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7):
今天有客户返修一台FX3U-80MT/ES-A + FX3U-422BD

客户未说明是什么原因,初步测试没有问题

我又测试了自带的编程口和FX3U-422-BD的编程口,发现当PLC运行时,无法通过FX3U-422-BD通讯。

更换了另一台PLC和BD,也有同样原因存在。

于是判断是程序导致。

检查了程序,发现其中有一句是LD M8000 OUT M8070

M8070是PLC并行链接时使用,但这台PLC安装的是FX3U-422-BD,而非FX3U-485-BD。

于是把这条程序删除,PLC一切正常。

有可能这个程序以前客户安装的是FX3U-485-BD,使用并行功能。但这次他可能由于其他原因,安装了FX3U-422-BD。并且忘记删除了这条程序,导致不能正常通讯。
  • 下载积分:+2(chengyouping) 好贴好贴!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A:
    感谢版主,要不然以后用到了肯定搞得一头雾水,这些手册都没有的

网友B:
    这活得靠经验……
    客户未说明是什么原因

    有时候这就是解决故障的关键点所在

网友C:
    422BD也能做并联链接    并联链接串行通讯不能同时 二者取一
    相比较写一条指令,我认为客户误勾通讯设置的勾可能性较大,
    因为如果要做串行通讯,客户肯定选择232BD或者485BD,你只要看下程序里有没有RS指令就可以了
    最终我觉得你会把那句指令加回去,把通讯的勾去去掉的

网友D:
    楼主和3楼所说的,我都复制另存,留作备用,感谢两位。

网友E:
    學習了,很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