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学习三菱工控系统使用什么电脑系统好?

楼主(2014-01-07):
如题,看有些驱动教程都用的是xp,但自己已习惯win7,舍不得重装,双系统就不要了,切来切去也不好玩。
要是用win7,32位的和64位的那个好用些,相应得软件都能下载到吗?
谢谢。

网友A:
GX Works V1.69S以上版本支持Win7系统。
GX Developer V8.98C以上版本支持Win7系统。
目前这些软件的最新版本都已经支持了Win8系统。
所以,对于你的要求,毫无问题。
Good Luck~

网友B:
本站下载的,可以用,我正在使用。

楼主:
就是win7 32位完全可以了。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