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8):
大家来看看 当全部条件接通 m50动作 可是 为什么Y20没动作 很费解 求解释 谢谢
补充:m8000接通 X26接通 C0=1接通 M50接通 但是Y20就是不输出
在这里谢谢大家的热心,问题解决的,是多线圈的问题,因为我先试的手动都是正常的,所以没在意,我把手动的程序全删除了,自动现在可以了,确实是多线圈的问题!谢谢你们! 不过为什么手动可以,自动不行呢 通一个线圈 我设定了不能同时得电 不过问题解决了 我还是用抓换吧 谢谢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解释不会,但你可以把M50改下触点试试啊!

网友B:
M50是一直导通?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释不会,但你可以把M50改下触点试试啊!

现在的情况是即使M50脉冲改成触点 也是一样的 很费解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50是一直导通?

M50导通有时间限定
每天一点点

网友C:
单从帖图上无法判断Y20无法接通的原因,请上传全部程序。

Good Luck~

网友A:
恩,有可能别的程序复位Y20工作着!
昏了,不是有复位Y20的好几个按钮啊,应该是有急停什么的吧。查下是不是掉线头了!

楼主:
确实有复位 可是动作的时候没有复位呀 程序上来的 帮忙看下
每天一点点

楼主:
程序才写到一半测试一下 出现的问题,晕死了 自己也查了好久 可是头晕了
每天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从帖图上无法判断Y20无法接通的原因,请上传全部程序。

Good Luck~

程序上传了 请看下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在294行  X26 把Y20批量复位了  307行的呢 那个时序上 应该也要检查下 T11 后面的批量复位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A:
先问下,你X26接的是点动按钮吗?如果是的话程序 294步那里有点不对啊? M50的接通条件是X26接通,Y20置位后;你放开X26不就复位了吗?

网友D:
程序中最少有三个地方有Y20这个线圈,重复太多,用中继转换一下可能要好点
下载积分:+2(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程序中最少有三个地方有Y20这个线圈,重复太多,用中继转换一下可能要好点
恩,有点道理。复位那用继电器转换下就比较清楚了。
下载积分:+2(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谢谢大家

网友B:
试试把567行的Y20线圈改掉 改成指令的 如果这个是问题 估计下面的Y20~Y32都是同样会有这问题
下载积分:+2(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谢谢大家
来而不往非礼也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去在试试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刚没仔细看,现在看完后,感觉你真的是晕掉了吧,我不知道这层序能不能动起来;感觉需要加跳转或中断,要不咋试都有大大的问题!
下载积分:+2(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谢谢大家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观点,程序里有很多错误的逻辑,294步的程序肯定要加上其它联锁逻辑,否则Y20-Y32不可能正常动作
下载积分:+2(小小一电工) 热心助人!谢谢大家

楼主:
谢谢大家,继续工作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F:
思路和程序问题,你要完全理解上升沿,你可以把它分出来,另外写直接M50上升沿SETY20,这样对程序没有影响的。

网友G:
很不辛的告诉你,三菱不支持set和线圈同时操作一个输出,即使你把线圈放在前边也不行

网友H:
你对比一下344行和556行,你不是前后矛盾吗。而且一个用的是Set指令另一个用的是Out指令,这样好象不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