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SA-7A与欧姆龙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4-01-08):
新人学习,求解答!!
最近在学习做一台深圳显控SA-7A触摸屏控制两台欧姆龙CP1H PLC,触摸屏设置为,欧姆龙PLC,扩展模式,波特率等也都和PLC对应起来了,两台PLC一台主一台从,站号也设置了……整好以后触摸屏还是会提示“没有设备响应”……求解……新手上路,求详细解答……

网友A:
通信线不对。你买显控时叫他们配与欧姆龙PLC通信线绝对OK。要么就连一台PLC看看。

楼主:
连接一台的时候可以,打电话问技术,说要选择modbus通讯……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B(2014-02-17):
请问楼主能否发个显控的软件给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打显控技术支持电话吧 ,显控有技术支持的。

网友C:
连接一台的时候可以,打电话问技术,说要选择modbus通讯……没
不是你听错了就是他乱说的了
一台连接应该很简单的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就可以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