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哪里有光电跟踪的仪器,可与PLC连接的

楼主(2014-01-08):
哪里有光电跟踪的仪器,可与PLC连接的,由PLC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

网友A:
你所说的光电跟踪的仪器,应该是说编码器吧,几十块就可以买到一个。

楼主:
不是编码器,应是激光光电跟踪的仪器,可与PLC连接的,由PLC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

楼主:
激光光电跟踪的仪器,可与PLC连接的,由PLC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