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8421拨码开关什么接到三菱PLC.程序如编,显示数字0-9程序不知道怎么编程

楼主(2014-01-08):
8421拨码开关什么接到三菱PLC.程序如编,有人能编一个程序看一下吗,请工控朋友写程序例子

网友A:
如果是将8421编码开关接入P0之P3,那么程序指令用MOV K1X0 D**就可以解决问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你把1248分别对应接X1X2X3X4,[DMOV K1X1 D400],D400就会显示对应的值。要注意的是1248一定要接PLC的X连续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