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8):
关于三菱PLC通讯连接传输程序的初级教材
入门可看,连接过的即可绕道~
附件: 三菱PLC通讯设置.pdf (411 K) 下载次数:768

网友A:
  版主好人!
就是26个字母合一起了,我不认识了。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啊,下载下来看下

网友C:
新人学习用,正需要,谢谢版主!

网友D:
版主按照附件里的说明还是无法通信。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 编程线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端口下有了,有的说通用串行总线下也要增加一项,我的没有增加项,有影响吗?
2. 我用的xp 系统,有关系吗,软件都是论坛工控下载页面的。
3. COM 口的传输速率设置多少合适?从大到小都试了,还是不行。
4. plc 端我只接了电源线。型号,fx3u-48mr 。

刚开始学,一头雾水,请教了。要是不清楚,下班回家了拍点照片来。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版主按照附件里的说明还是无法通信。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 编程线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端口下有了,有的说通用串行总线下也要增加一项,我的没有增加项,有影响吗?
2. 我用的xp 系统,有关系吗,软件都是论坛工控下载页面的。
3. COM 口的传输速率设置多少合适?从大到小都试了,还是不行。
4. plc 端我只接了电源线。型号,fx3u-48mr 。

以上都没问题,不是造成通讯不上的原因。

网友D:
还是无法通信,拍些图片,大家帮忙诊断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顶。

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这种问题,一般就逐个更换,替换排查。

网友E:
这样应该可以连上了呀!

网友F:
请教一下:FX3U能不能直接与PC机进行基于MODBUS协议的通信。

我看到的资料是:FX3U能与PC直接通信,但是不能是基于MODBUS协议的。
如果要基于modbus协议的,就必须通过FX3U-232adp-mb模块,然后通过该模块才能与PC机连接才行。

楼主:
手册上有讲,基于modbus必须通过特殊模块:

网友G:
com口设置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样应该可以连上了呀!
连不上,重新买条线再试下。

网友H:
这个挺好的,可以和电脑连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H:
谢谢分享,希望一起进步

网友I:
7楼的是通讯故障,驱动需要重装

网友D:
已解决,重新买了条线就好了。

网友J:
线买好点的。驱动也配套。不然查问题查烦人
QQ29674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