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8):
     最近打算做一个简单的单片机驱动板,IO口的电路想参照下plc的,哪位有三菱或欧姆龙的内部电路,请发一个给我吧。。最好是晶体管输出的。。或者类似的控制板的也行。。求指导

网友A:
IO输入输出
附件: IO输入输出板.pdf (61 K) 下载次数:4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输入输出

非常感谢你能发资料给我。有参考价值。主要是我现在需要用到pwm功能,所以输出口有两个需要用晶体管输出型的。哪位有mt类型的io图最好了

网友B:
晕!!!!这些资料在网上或者在使用说明书上多能找到!!!

网友A:
晶体管参考
附件: 参考.rar (239 K) 下载次数:413
  • 下载积分:+1(wangshiku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这些资料在网上或者在使用说明书上多能找到!!!

    多谢红烧肉,太稀饭你了

网友C:
    三菱硬件手册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