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X Works2能读出Q PLC智能模块的参数设置吗

楼主(2014-01-08):
描述:读出来的情况
描述:原来是这样的
用GX Works2能读出Q PLC智能模块的参数设置吗,我读出来的是智能模块那栏没有参数

网友A:
没有试过,下次去试下

网友B:
看来有GX Works就不用再下载CX-configurator-AD监控软件了

网友C:
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可以 选择智能模块参数

网友E: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网友F:
软件越为越好用
QQ29674164

网友G(2014-03-23):
可以的,需要新建一个智能模块

网友H: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