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线区分输入信号的电路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4-01-09):
实现如图所示的功能 主要就是区分输入信号
当直接输入S1按下时,SP1输出0V信号 SP2不输出
档按下S2-S11时(图中只画了6个),SP2输出从1K到10K的阻值,每个按键间隔1K,SP1不输出

网友A:
2.按下S1時 SP1輸出0V 電流1A SP2無輸出 ???
沒電壓怎麼有電流?
爱家爱china

楼主:
看图啊。。。喇叭是共ACC的 所以输出OV 不就成回路了?

网友B:
使用0-10V模拟量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C:
什么意思啊,用一路线来区分不同的按钮信号????
节省输入????

网友D:
输入信号回路设计的有问题。按图理解,无论哪一个按钮按下输入信号都是零伏。
一根线区分输入信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