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品牌PLC能输出脉冲控制8路伺服,8路伺服独立工作。

楼主(2014-01-09):
请问各位哪个品牌PLC能输出脉冲控制8路伺服,8路伺服独立工作。

网友A:
国产的好像信捷的有10路的,你到他们官网看看!好像还带插补呢

网友B:
汇川也有

网友C:
用总线控制最简单。价格最便宜。

网友D:
keyence
不过要模块

网友E:
台达的运动控制有6路在外加两个定位模块,价格也实惠

网友F:
汇川 比较省事

网友G:
建议使用总线系统,接线简单、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