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温控模块FX2N-4AD-PT温度乱跳!

楼主(2014-01-09):
前日从淘宝入手一块FX2N-4AD-PT温度模块(真假另当别论),程序编好后,平均采样次数默认8次,上电触摸屏上显示各通道温度,刚开始温度上升到设定值60度,1.3通道一切正常,2号通道温度就有问题了,老是在0.5度到1度之间波动,一下子59.7,一下子又60.1,接触器就跳个没玩没了,就像PID一样,可我没用PID啊,我只是位式控制CMP比较了一下,我是控制燃烧器的,只能用位式控制,这样跳来去燃烧器没几下就坏掉了。于是乎把第二通道换到第四通道,问题依旧,这下可晕头了。后想到把采样次数放大到10次,可还是木有解决问题,能不能把平均采样次数再加大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下有人是加到50,大部份人一般都是默认8次,我想请问,我这种问题要怎么解决,以及平均采样次数的设定有没有什么依据,大了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坏处,反之又会怎么样?三菱公司的技术员说话也吞吞吐吐的,估计是个半桶水,所以发贴请教各位大大们,指点迷津,感激之!
补充:2号通道,开始加热的时候,温度是先往下掉一点,再往上加一点,然后又往下掉一点,再往上加一点,就一直是这个样子,温度一点点的往上走,到设定温度的临界点,接触器总要跳那么个三四次。比PID还PID.

网友A:
温度本身就在跳的。如果用精确的温度测量仪,大多数物体的温度都在在剧烈波动中。
关键要看波动的范围大不。
以室温为例,1摄氏度以内的波动是正常的。 如果想好看一点,可以改PT模块里的一个参数,让他多平均几次。这样就缓和一些。
但如果在室温情况下,4AD-PT的波动超过了2摄氏度,就要注意了。有可能是模块硬件问题。
此外,如果你单纯地设置大于60度开接触器,低于60度关接触器,有时很巧合就在那点波动,那频繁跳是不好。
程序可以这样写:
低于或等于59度 SET Y0
高于或等于61度 RST Y0
中间有2度的空间,这样缓和一些。

网友B:
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代替交流接触器,

网友C:
在不影响控制精度的前提下,建议设计一个温度死区,在死区范围内可以避免接触器频繁动作!

网友D:
個人比較喜歡SCR控制

网友E:
学习学习···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F:
建议使用SCR控制,效果理想,温度波动小
!!!

网友G:
试试把地线接好看看。。。。

网友H:
数值在几范围内调用区间比较指令过滤没有的值

网友I:
温控这块建议用继电器输出的温控表比较好,我觉得你用燃烧器的话要求应该不高。

网友J:
最关键的问题是你所选的温度传感器不对,无论你是用热电偶还是热电阻,都要用隔离式的,用直接接触式的,外电干扰很大的

楼主(2014-03-29):
用触点比较指令后,采用一楼的方法,还是非常可取的,高定一个回差,搞定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