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相关软件 换WIN8的注意了

楼主(2014-01-09):
有个同事迫不及待的换了win8 发现了一点小情况
请大家注意了!!没有特殊需求不要轻易与时俱进
三菱montion相关软件 MR Configurator2 win8 下不能使用,其他一切正常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A:
XP才是最稳定的

网友B:
谢谢LZ提醒,目前用的就是XP系统,WIN7、WIN8用不习惯!

网友C:
我用习惯W7的了,最起码驱动的不用到处找,XP也不一定稳定的,最主要XP加了漏洞补丁后不一定能运行起来.

QQ:84818626

网友D:
謝謝提醒,就工控來說,目前還是用xp比較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