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菱DIVT指令

楼主(2014-01-09):
各位大哥,有谁用过三菱的中断定位指令DVIT,我看了下,有些不太明白
就想问下这条指令的具体含义,比如说它是中断了相对位置指令,然后自身在发n个脉冲数吗?还有就是它最后一个参数,旋转方向信号输出对象是什么意思,具体是用做什么的?

网友A:
是接到中断信号后发一个相对的脉冲数,如果地址的数是负数那就是朝相反的方向运行。也就是改变了旋转方向的信号。如果你是Y0发脉冲那方向就是Y4 .Y1发脉冲那方向就是Y5 .如果要使用方向,那伺服就要使用脉冲加方向的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