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各位大神,在下请教一个问题。 CPM2A 有输入信号,但是输出没有,指示灯不亮!!!!

输出是到变频器上面的,检查设备发现其他地方都没问题,变频器也是好的,判断问题出在 PLC上面。 如果是被写了定时程序屏蔽了输出信号的话,要怎么解决?,在此求助~ 本人是菜鸟,是想学习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期待各位热心之人给予帮助,谢谢啦~~~ 方便的话 留个QQ ,好联系~

网友A:
看看PLC上面有几个指示灯亮。正常是3个指示灯的亮

QQ980347789

楼主:
输出的一个指示灯都不亮~~~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的一个指示灯都不亮~~~不知道怎么解决~?

是问你pwr电源灯,run运行灯,err错误灯有哪些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问你pwr电源灯,run运行灯,err错误灯有哪些是亮的

  电源灯, 运行灯 ,comm 灯都有亮, 错误和报警的没亮,     请教下~

网友B:
这种情况还真不好说,只能用电脑监控下程序

网友C(2014-02-21):
那就叫你老板付钱给人设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