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解密软的使用
蓝冰

楼主(2014-01-09):
下载的三菱PLC程序解密软件,如何用来解密。显示与PLC无连接。
蓝冰

网友A:
COM口设置不正确

网友B:
你的解密软件要有对应的plc型号,设定好com口,就可以了,要不你的连线有问题。
蓝冰

楼主:
下载积分:+1(温新新) 真诚感谢!
蓝冰
蓝冰

楼主:
用红旗版解密同型号FX系列,我在家设的密码可以解,到厂里解不了了,先是与PLC无法通讯。
蓝冰

网友C:
你先用 PLC软件 看看能否通信 正常后 再解密

网友D:
有可能是车间里有干扰,换带屏蔽通讯电缆试试

蓝冰

楼主:
通信正常,也没有干扰。在读取参数时显示关键字,用解密软件链接时,显示与PLC 无法通信。
蓝冰

网友C:
解密 软件 通讯口 以及 通讯参数 设 对了吗
蓝冰

楼主:


楼主:
发个红旗版的解密软件,请试用一下。
蓝冰

网友E:
红旗解密8位可以,16位不行。
三菱PLC解密软的使用

楼主:
如何知道是8位还是16位、
蓝冰

网友F(2014-07-15):
只能支援到com5?没法用啊!
David
三菱PLC解密软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