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09):
如图,A面有4个小通孔,直通底面
      B面有4个小通孔,直通侧面
      A面4小孔与B面4小孔分别相交

      小孔直径大约1mm-3mm

现将小圆柱从A面小孔放入从底面流出,
现要求在B面4个小孔安装开关用来检测圆柱是否落下,

问题就是4个开关要放入小孔内不知道怎么选型,
OMRON的套管型光钎开关E32-DC200BR 2M不知道是否可以
有没有比较便宜的国产货能用在这里

QQ 20471661

网友A:
光纤探头的光电开关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探头的光电开关可以。

关键是开关要伸到那么小的孔里面去啊
QQ 20471661

网友B:
带螺纹的、好固定的

网友C:
B面的空可以大一点的啊,方便安装关电开关,用螺纹的来固定定位

网友D:
安装在A面出口行吗?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E:
A底部安装近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B面的空可以大一点的啊,方便安装关电开关,用螺纹的来固定定位

B面的孔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其他孔的也能感应到,需要一一对应
QQ 20471661

楼主:
引用 网友E:
A底部安装近接

不能安装在底面,我画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底面是有其他零部件的,
QQ 20471661

网友F:
首先你需要说明你的小圆柱的材质,大物件的材质,看是否可以经过材质性质不同来检测,其次可以使用对射,这样就不需要插入孔中,

网友G:
这种情况下,B打通,对射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需要说明你的小圆柱的材质,大物件的材质,看是否可以经过材质性质不同来检测,其次可以使用对射,这样就不需要插入孔中,

材料是铁的,对射关键是孔太小了,这么小的孔能对射吗,不会因光扩散而失效吗
QQ 20471661

网友H:
对射的话,用对射光纤绝对没问题

网友I:
用基恩士的光纤带放大器的fs_v30,这个可以设定检测距离,

网友J:
这个不能安装但反射光电么。那样的话有很多种开关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基恩士的光纤带放大器的fs_v30,这个可以设定检测距离,

基恩士成本太贵,就这台小设备要安装7个不划算
QQ 20471661

网友H:
如果小孔直径大约能有2MM以上用对射光电也行,如果只有1MM,感觉太小了,不知道能不能感应到。

网友K:
光纤肯定没有问题,比你这再小的我都见检测过,关键了,高昂的价格是否是你能够承受的,你可知道这么一束光加放大器要多少张毛爷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光纤肯定没有问题,比你这再小的我都见检测过,关键了,高昂的价格是否是你能够承受的,你可知道这么一束光加放大器要多少张毛爷爷。

OMRON的套管型光钎开关E32-DC200BR 2M不知道是否可以
请问下你做的是哪种型号的光钎,大约要多少钱 谢谢
QQ 20471661

网友L:
光纤传感器最好,OMRON,KEYENCE,SUNX都有对应尺寸的,不过2条光纤的直径加起来也有2MM了,如果在再外壳有3-4MM,但是也可以不用外壳,直接将光纤插进孔,在孔的对面侧贴一层反射效果好的材料,反射膜,镜子等等都可以

网友M:
1) 你要检测的工件是什么?圆柱还是放圆柱的物体

2) 工件的材质、工件在检测平台上摆放和移动的方式

3) 检测结果需要如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