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QY41P输出问题

楼主(2014-01-09):
大家好!
我主板上有Q02HCPU,QX41,QY41P一共三个模块,在GX Works中编辑程序上传PLC后,在输入进行操作时,QX41输入模块相应输入指示灯工作(亮),但是输出模块QY41P输出模块相应指示灯去不亮,我更换了输出模块还是这样。程序也是很简单,在线监视时软件显示已经导通,我按照输出模块接线方式调试好几次都是输出模块上面的指示灯不亮,这是为什么啊?求解,我自己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实在是无法调试出来,有知道的告诉下,谢啦~~

网友A:
我猜测你可能是IO地址分配错了 要不就只能是程序错了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网友B:
程序传上来看看

网友C:
IO地址分配问题 再检查下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对三菱还是不熟,那I/O分配规则是什么?在欧姆龙中输入和输出没有关联
X02
X01 Y01
Y01

楼主:
电脑上无法,用excel做

网友C:
你按顺序的话常规写法应该 QX在前的话 Q系列都是16进制是 QX41 X0 -X1F 32个点的输入 QY41P 32点输出 往后排 Y20-Y3F
QY41在前的话 就是QY41 Y0-Y1F QX41 X20-X3F 当然都是在不浪费点的情况下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我这个Y输出是不是不能从01开始,而是从别的?

楼主:
谢谢6楼的,我明白啦,我一会调试下

网友C:
三菱的IO分配你没弄明白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D:
输出模块要是在输入后面的话,输出地址不能从Y01开始,应该从Y20开始。

楼主:
9楼,10楼说的很对,非常感谢啊!

网友E:
请问I/O分配的设置是自己手动输入设置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I/O分配的设置是自己手动输入设置的吗??
一般安装好后系统自动分配IO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F(2014-04-12):
学习了。。。 13楼很热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