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谁有良策

楼主(2014-01-10):
伺服马达上面装减速机 减速机的后半部分已拿出 ,减速机轴无法取出,空间有限普通拉马够不着 ,这种是400W的马达 ,200W 100W均能用如图所示的方法用两把螺丝批翘出,谁有好方法分享下 谢谢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A:
可以把它放在高温的热油里加热一下,轴和套的材质不一样,加热时两种膨胀系数就不一样,然后轻轻的翘一下轴套,应该会很轻松的就脱开了。我们工厂里的很多轴承拆不下来,都是用这种方法,很管用的。

网友B:
可以一试

网友C:
自己制造个简单的拉马,很简单的,一个装置以前我就做过。要求是长的框型,上面焊个大螺丝帽,底下开个小口卡在你螺丝刀位置,螺丝顶在齿轮那,然后开始上螺丝顶出来!

网友D:
如果有机加工能力用这个

网友E:
一楼的放法,很实用,外边加热膨胀就好撬了。

网友F:
加热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G:
遇到这样的设备只有用外部加热的方法解决,可以用大一点电烙铁进行外部加温,效果不错。

楼主:
加热我觉得估计不行 伺服马达转子表面有一层绝缘一样的膜温度太高会裂开
长期回收富士变频器、富士伺服电机、富士触摸屏QQ453488393,18676997595

网友H:
这个是机械工程师干得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