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求助:三菱软元件

我在编PLC中:

mov boof k1y020

这个编不进去啊?求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  b00f  是什么东东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B是二进制,地是16进制

楼主:
哦,B是字节,也就是16进制

网友B:
B前面加H,你的B00F看上去也没意思,应该B改H

网友C:
手冊再看仔細
K : 10進制
H : 16進制

K14 = HE = 1110

[MOV  K14 K1Y0]==>將 1 1 1 0 傳送到 Y3  Y2  Y1  Y0  等4個位置
                ==>Y3=1=ON  Y2=1=ON  Y1=1=ON  Y0=0=OFF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冊再看仔細
K : 10進制
H : 16進制

K14 = HF = 1110

HF=1111吧 y0 y1 y2 y3  全ON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D:
B跟M一样都是位元件,BF只能代表一位,K1Y20相当于一个字元件的低四位
比如 MOV k1 d0            d0.0=1    d0.1=0 d0.2=1    d0.3=0
          MOV k1 K1Y20     Y20=1     Y21=0    Y22=0    Y23=0

所以不能用MOV BOF K1Y20     但是如果写成MOV K1BOF K120 就没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D:
B跟M一样都是位元件,BF只能代表一位,K1Y20相当于一个字元件的低四位
比如 MOV k1 d0            d0.0=1    d0.1=0 d0.2=1    d0.3=0
          MOV k1 K1Y20     Y20=1     Y21=0    Y22=0    Y23=0

所以不能用MOV BOF K1Y20     但是如果写成MOV K1BOF K120 就没错

上面写错了 d0.2=0

网友E:
天才boof也想得出来

楼主:
mov k1bov k120
还是写不进去啊

网友F:
BOOF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G:
哥门不要把西门子和三菱扯到一起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v k1bov k120
还是写不进去啊

用意是作什麼用?

楼主:
这个我已解决了,

这样写就可以了:mov h000f k1y20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B是字节,也就是16进制

mov指令可用的字元件只有 KnX, KnY, KnM, KnS, T, C ,D, V, Z
   能使用的常数只有K和H
如果有B的话你是绝对都打不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