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谁有安装EPLAN的详细步骤,还希望谁能不吝啬说与我,我在此谢谢?我的邮箱是:mingxuan36@sina.com

网友A:
安装指南:

1:打开安装光盘的\Service\dotNet\en_US文件夹,运行里面的dotnetfx-1.exe,安装.NET 2.0(这个必装)

2:安装完成后再运行光盘根目录的Setup.exe按提示安装EPLAN P8 1.9程序

3:完成后运行 EPLAN P8 1.9 加密狗.exe ,打开EPLAN 加密狗模拟程序来模拟硬件加密狗。

4:选择“驱动”选项签,点击“安装加密狗驱动”按钮,如果安装成功,则下方的加密狗驱动状态会显示“仿真驱动已经安装”。 如果你不想每次开机都运行这个程序的话可以在右边选择:开机自动启动服务,并点击:保存我的启动设置。这样以后开机会自动开启这个服。

5:打开“仿真"”选项签,然后点击“启动加密狗服务”按钮。如果一切顺利,你会发现“停止加密狗服务”的按钮可用。

6:选择“加密狗”选项签,按下“加载仿真狗数据文件”按钮,把5189.dng加载。

7:把SN-U10066.EGF和SN-U10066.000授权文件复制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EPLAN\Common文件夹里,如果有其它的.EGF文件的话也请同时删除它。这样就可以运行EPLAN Electric P8 1.9 International了。

网友B:
2楼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