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KC -c700 的温控器

楼主(2014-01-10):
RKC -c700 的温控器有谁用过没有?
问题:
我按住 set key 进去后显示的菜单为什么和说明书上的不一致,
是啥原因?

网友A:
版本不同或者有部分功能被菜单中的功能键锁定,lock为权限

楼主:
谢谢,
可是说明书上的lock是lck,而表上显示为lok,只有2位输入,
咋回事,请大神告知一下!

网友A:
上面的字母只是代表这个菜单的功能,是个代码,你输入00或01或02解锁试试!有些是功能部份锁定,有些为全部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