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

楼主(2014-01-10):
变频器输出电压0~540v ,要接一个220v的电机,应该怎么使用?

网友A:
不是可以调节频率吗?调到刚好220V不就可以了。最好把频率最高值设置低点。

网友B:
考量变频器和电机的相关参数,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输出频率有关。

网友C:
据我所知,变频器有两种,一种为输入电压为单相或者三相220v,另一种为输入三相380V,建议你采用前一种,变频器是根据调节输出电压和频率来改变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