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我用威纶MT6070iH的触摸屏连接三菱FX3U的PLC,怎么总显示人机界面与PLC通信中断,请问触摸屏的通信设置要怎么设置,我都试了好多次,线也换了好多条,就是不行,望高手指点下
附件: MTP1.rar (12 K) 下载次数:255

网友A:
试试。。。。。或者改为波特率 9200    1号连接PLC
热心助人!

网友B:
通迅速率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