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1):
求大神帮忙啊!!
要求4只伺服电机线速度一致同步
收放料可逆向运转
三菱hakko

网友A:
4只一起同步?

网友B:
跟我们这机器有点像,选什么?  不过你收料放料机器得注意加东西 要么周长不一样的。。。。

网友C:
是钢带吗

网友D:
算你找对人了,哈哈,做这种控制3年多 了,我这边22台伺服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们这机器有点像,选什么?  不过你收料放料机器得注意加东西 要么周长不一样的。。。。

不知道用哪一个系列的三菱伺服电机啊
三菱hakko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你找对人了,哈哈,做这种控制3年多 了,我这边22台伺服同步

我这个要用三菱的伺服电机该用哪个型号的呢?
三菱hak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