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匹配问题

楼主(2014-01-11):
大家好
有个问题问一下 MR-J2S-20A的驱动器可以驱动 10A的电机吗
这样子匹配可以长期使用吗

网友A:
抱歉,时间久了忘了,当时没有看资料。现在吧正确的答案写出来,见图。

楼主:
这样对电机有没有伤害的呢

网友A:
只使用过三菱MR-J2S,没有选过型,不是不懂,只是疏忽。谁没有搞错的时候。但是还是想提问者表示歉意。

网友B:
第一次听只有的解释!不懂不要瞎说,误人子弟。
20是指驱动器的功率是200W,
A是指驱动器的信号输入模式为脉冲发生,B是指SSCNET通讯发生,C是指内置定位。
20A不是指输出电流为20安培。
J2S-20A驱动器只能匹配KFS23,MFS23,UFS23这3个型号的电机,匹配别的功率电机,会报警1A,内容是匹配错误。

网友C:
楼上正解
www.mitsubishi-qd.com

楼主:
但是它的编码器是一样的啊
线圈的阻值也差不多

楼主:
没关系的 能给我们解释都得谢谢了
现在我有点糊涂了
到底可不可以用呢

网友D:
兄弟,肯定不可以

网友E:
编码器形状一样并不代表里面的内容一样,我用KFS43的马达接60A就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