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01-11):
现在我想做一个设备,扫描条码,然后保存在PLC中,然后定期通过电脑把保存的条码和扫描日期读取出来。现在一直想不到办法如何保存。或者通过什么触摸屏保存??哪种实用

网友A:
组态王就可以,不要用PLC了

楼主:
组态王要用工控机。太麻烦。设备需要PLC来控制相关动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组态王要用工控机。太麻烦。设备需要PLC来控制相关动作。
你提问时说用电脑定期读取数据,现在又说太麻烦,不想用工控机,这不是自相矛盾

楼主:
我现在用欧姆龙PLC跟条码枪通讯。然后用昆仑通泰触摸屏直接保存数据。可以导到U盘里。以表格形式。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我的PLC不知道收到的条码是asc码还是16进制的数据。不知道欧姆龙PLC怎么看

网友C(2014-02-11):
条码枪有说明的,管他是ASCII还是16进制都可以用转换指令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