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用速度控制位置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4-01-11):
伺服不停的送一圈纸,
另有主轴上安装一把刀,主轴转一圈,切一次纸,要求切的纸正负2MM,主轴最高转速150RPM,切出纸的尺寸50到500可调,主轴有编码器测速
现伺服设为定位模式,S7 200PLC MAP MOVE VELOCITY控制,200以下尺寸基本满足精度要求,200以上尺寸误差就比较大,有什么好办法
因为张力的原因,暂不考略用定位指令。

网友A:
请展示机械结构,如何判断长度?

楼主:
如果主轴转速为60转/每分钟,设定的尺寸为100的话,理论上伺服的速度为100MM/S,1P为0.1,也就是1000HZ,
实际上主轴的实时转速是不稳定的,编码器测出的速度一直是变动的,所以伺服的速度也要与实际速度相对应,问题就出在这儿,
有没有什么运动型伺服控制器,可以直接接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再按设定的倍数放大脉冲数,(类似电子齿轮),放大倍数由PLC或HMI通讯设定?
我对运动型伺服控制器不是很了解

网友B:
选用国内产带速度同步指令的PLC就可以解决

网友C:
这个程序也不难,我给一家食品工厂做了一个包装贴膜剪切的程序和你的基本相同。QQ:360684677

网友D:
你这个思想是反过来的,这个其实用变频器都可以实现,送纸的速度是跟随刀的速度来输送的,要多长就调节送纸输送的速度.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