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期限程序不正常请大家帮忙分析下问题。

楼主(2014-01-11):
程序截图
程序如图片
无缘无故会把 M700和 M701同时 置1
各位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比方说我日期设置在明天 D804 为12 D806会自动加5 为17.
下面是读系统时间截图
程序截图2

楼主:
问题是D2里的日期为什么会同时超过D804 和D806,排除是寄存器重复使用。还会是什么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请监控D2中实际值是多少;
M701是否只有该处有效,别的地方有无对其操作。

网友B:
能不能把完整程序上传。可能会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