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绘图软件PCsELcad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4-01-11):
最近用这个软件画电路图,感觉还不错,但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页面下面有一排数字1234.......17,不知道能不能删除掉.有知道的大哥指教一下,我试了好久都没删掉.

网友A:
改变图框就可以了,

QQ:84818626

楼主:
多谢你的指导

网友B:
设置-参考-点激活小勾。OK。

网友C:
打开你的不能删除掉1234,,,,,17的制作完毕图,打开后点击设置,下拉单点击页面数据,打开后点击参考,再点击激活叉,按确认再确认即可,1234,,,,,,17马上消失,

网友C:
如果以后重新要对图纸进行修改,按上述步骤把激活叉激活,又可重新修改自已的设计图了,

楼主:
多谢楼上大哥的完美解决方法,不胜感激.不知道怎么的现在不能评分.再次谢过.
关于绘图软件PCsELcad软件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