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1):
描述:PLC问题描述
最近开始学习并使用西门子S7-200进行编程,编程时遇到下面问题,经过长时间考虑,也没能解决,想请论坛里面的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问题描述如下:
1、当网络3里面的I0.1按钮按下,应该输出Q0.0,Q2.1,Q0.6,Q1.3,可是最终输出只有Q1.3,Q2.1。
2、当网络4里面的I0.0按钮按下,应该输出Q0.0,Q2.0,Q0.6,Q1.2,输出没有问题。
主PLC的型号为:6ES7-216-2BD23-0XB0。扩展PLC型号为:EM223-223-1PH22-0XA0。
截图如附件所示,请高手指点一下,如果能解决,不胜感激,谢谢。
描述:部分梯形图
附件: testq.rar (3 K) 下载次数:10

网友A:
Q0.0和Q0.6是很明显的双线圈输出;
这种情况下PLC会按照扫描程序的最后状态执行输出,而不理会前面线圈的状态。
也就是说网络3中Q0.0和Q0.6确实是有输出ON了,但因为网络4中这两个点又被刷新一次,此时其输出ON状态被覆盖掉了。
解决办法是用不同的M点进行中转,在新的网络段中并联M点输出到Q点上。确保整个程序中Q点只被输出1次。

楼主:
多谢指导,因为新接触,所以很多知识不到位,我马上去实验一下,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B:
最好用置位和复位都可以了

网友C:
没理解PLC扫描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