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MHMD802P1U电机

楼主(2014-01-11):
松下伺服MHMD802P1U电机 这个电机是多少个脉冲转一周啊,怎么知道是增量式还绝对值编码器,i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编码器输出只有5跟线。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我用的松下A4系列的伺服系统的分辨率(编码器5线)都是10000。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20bit,增量,可以看A5手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