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怎么做同步?

楼主(2014-01-11):
伺服电机跟踪另一根轴的同步/套准
我们公司有台伦茨伺服驱动器直接接绝对位置编码器,与之同步(不用PLC控制)
我现在用台安川伺服做,用PLC控制做速度同步,而且同步的比例要可调,现做出来的精度不行,

网友A:
现在就做类似的项目,用绝对位置编码器控制伦茨伺服做跟随运动。

网友B:
编码直接接到伺服,然后用触摸屏修改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就可以轻松达到你需要的效果

QQ:84818626

楼主:
回楼上
我也有这个想法,但不知怎么做通讯 我这个安川∑-V系例好像没有通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