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2):
简单说一下我的个人情况,我在这个行业做了也有十年了,之前做了五年的起重行业维保,主要是修修一些电气故障做做日常维护,接触了一些单片机与PLC东西,PLC主要是三菱FX系列,之后又在工厂做设备维保,主要是一些轨道车自动仓储系统,接触了一些大型一点的设备,现在觉得这个行业没啥前途,还是想干回老本行另外想学习下PLC,(以前只简单学过些FX和200的开关量基础的东西)现在想深入学习下但不知道该怎么学,我不知道是该学习几种常用的小型机比如FX,200,还是学一个品牌好比如三菱FX,Q  其实以后做的行业的话主要还是单片机为主,以后想和朋友一起顺便做一些私下的电气活(可能有些PLC编程,之前做过一个FX1S的简单的布料滚筒设备改造)综合以上情况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下该怎么选择学习哪种PLC?好像说200也很快也将被1200取代了

网友A:
学无止尽!!!多学多用!!!

网友B:
原理都一样。
海纳百川

网友C:
你对单片机入门了;其他的应该迎刃而解了;毕竟单片机比plc来的麻烦;
真诚到永远

网友D:
那就加油学吧,
学者

网友E:
其实接触些单片机看深浅的。单片机,你如果想应用于实际,必须两点,会单片同编程,用汇编或者C语言,当然最好是C语言。会硬件制板,如果PCB不精通也不行,各个外围电路设计完,你最终要转换成PCB的。你给放一张实际工程的图片。

这是一个增强型51单片机做的一个小工程,你如果想要把单片机应用于实际。至少要做到,板子电路自己根据功能设计,然后出原理图,然后做制板PCB,然后送工厂加工,回来焊接测试,写程序,调试。这么一个流程下来,用普通电气系统可能早就好了。我要说的是,应用上电气电路是最快的,单片机控制板,只合适批量型的。

电气电路设计,比如普通继电器电路,或者是PLC系统,比较容易入手,你直接来个PLC,自己装个简单一些的电路,外挂个触摸屏,练个一年半载的。工控,重在实践。

随便说说,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F:
量力而行 不走弯路,plc 一通全通 大同小异

网友G:
现在要多才能聚集,多学多看多练,多实践,机会是给有准备人而留的。

网友H:
小型PLC 不管什么品牌 编程思路是一样的 只是不同PLC品牌的指令代码代号不同 一个品牌学会了其他的也是触类旁通的

网友I:
先学习三菱FX系列也是极好的

网友J:
先从FX系列在到Q系列,慢慢来。主要是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