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三菱PLC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4-01-12):
朋友给的一个128MR的PLC,现在怎么输入点的X4接通是X5也有信号 , X14 接通时 X15 也有信号 , X24 接通 X25也有信号,一直到X74 X75。貌似带4和带5的点都连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哪里的问题,PLC里面的元件烧了吗,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事情,那个元件有故障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不是真货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B:
2N 还是3U 3U的 SS 端口要接24V

楼主:
我怀疑是硬件的问题,但是不知道那个地方坏了,打算换件修复它,怎么这么多的输入点的4和5都是连通的呢,真是怪了

网友B:
这个要看你PLC 怎么用的, 要看图纸,这个不是巧合,是PLC 相应的4 5 点,用在不同位置的同一个作用上,用14 15 24 25 这些编号方便工程师记忆

网友C:
没见过这个现象,想不到什么原因。

楼主(2014-02-16):
大家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哪里出问题了呢?大家有遇到过吗,现在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大家有谁会修的呢,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D:
沒遇過 要看圖面

网友E:
里面有程序吧!把程序提出来,格式化一下再试

网友F:
好像没有遇到过
我看见你啦

楼主:
貌似不是程序的问题,我清除内存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G:
大虾们谁能不用导线用程序把输入连起来?发言前先想一想。人家说的是输入“X”哦,不是“Y”也不是“M”哦。很明显输入公共电阻或光耦坏了

网友H:
估计是输入的电阻间的铜箔有轻微的短路, 拆盖后,用电吹风吹一下里面的灰, 清洁一下电路板. 如果条件可以, 把那两个输入的电阻重新焊接一下即可.
智能机器人设计及生产销售...